OPC
关于OPC穿过放火墙

楼主(2006-05-19):
各位同仁,OPC怎样穿过防火墙呢?
我的OPC在IE终端能浏览,但启动
防火墙后就不行了?

网友A:
防火墙中设置打开opc访问限制即可。

楼主:
试过,能建立起SERVER 和 GROUP.
无法加载ITEM.
难哪.

网友B:
那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C:
远程OPC通讯吗?如果是的话。需要在OPC Server的PC上进行如下配置: 开始--运行--dcomcnfg.然后对用户权限进行配置,选择administrator和everyone完全控制模式.这样在客户端的机器才可以远程访问.

楼主:
远程访问没有问题,就是有放火墙后
回调函数被不行呀!!!

网友D:
是的,这种方法不好,且对防火墙要求很高。
最好的办法,是转成TCP报文进行传输,或OPCXML

楼主:
请问楼主:OPCXML是啥东东呀,能否详细点!

网友E(2007-03-16):
使用 XML Web Service技术

网友F:
135端口开放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G:
本身DCOM与防火墙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建议关闭防火墙

网友:
购买我们的OPC TUNNEL工具吧,它可以避开DCOM,实现快速简单、跨越多个网络的OPC通讯,并确保跨越网络和防火墙的、安全便捷的OPC通讯。darlinmu@21cn.com

网友H(2007-11-13):
to: 林:
有没有试用版?价钱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