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28请教

楼主(2006-05-19):
本人这台ATV28的变频器,驱动板上直流测试正常,一上模块,还没有运行模块就烧了,咋回事哟?
  模块是好的

楼主:
施耐德变频器哟,咋没有人指点.
   我自己先顶一下了......

网友A:
是SKIIP那种模块吗,那你就要小心了,如果哪个触发端的脚没有压紧就要烧模块了。

楼主:
是SKIIP压板的模块,没有压紧的可能性不大的,我螺丝都拧得很紧了,我想可能是驱动在上电舜间有短路还是怎么的。。。

网友B:
本人手上有一台ATV28系列15KW的库存,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13702901241。

网友A:
有些脚由于单性变差,陷进去没有弹上来也有可能.

网友C:
直流测试正常不能确保驱动修好了,测过驱动波形吗?欢迎来电交流: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D:
我有ATV28的备机备件,价格绝对低廉!!!马/136978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