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请教CH0/1通道的差异

楼主(2006-05-19):
请教大家,CH0/1通道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它(我用的是FP0-C16T)

网友A:
要看你用于发脉冲还是用于高速计数,前者CH0为Y0输出脉冲,CH1为Y1输出脉冲.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实际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B:
在FP0控制高速脉冲输出的指令SPD1中,最后一个操作数如果是K0,则脉冲从Y0输出,如果是K1,从Y1输出。具体指令可见FP0操作手册。

楼主:
我想在一个过程中控制多段速,是否与这个有关呢,又或者只是跟方向控制才有关,我没有用这方面的控制。我想控制一个多段的控制我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