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5V和4-20mA能直接传输多远?

楼主(2006-05-19):
我在一个工程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设备在楼顶,控制箱要放在一楼,是六层高的商场。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选择电流信号控制,因为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的影响,抗干扰能力强.不过通常电流信号电路控制复杂,在距离不远的时候大家通常选择电压控制.

网友B(2006-06-18):
电流300多米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