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法

楼主(2006-05-19):
三相整流图怎么画,有谁知道。

网友A:
你知道单相的整流电路图吗?再并一路就是三相了。

网友B:
很简单的,临时画一个给你吧

网友C:
各位大师,请教以下:高频预热机{树脂}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经常会有陶瓷电容被激穿是什么原因。和相关的人请教,说是交流电漏电,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

网友A:
电容的损坏原因:一耐压不够;二电介质损耗太大。
如何避免:一选择足够的耐压强度;二选择适合高频使用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