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818HG DMA??!!!!!!!!!!

楼主(2006-05-19):
十万火急
本人正在用VB编写一个数据采集程序,采集卡是研华818HG,但是用DMA方式读数据却怎么也读不出来!随卡提供的原例程也调不同,关于高速采集一个也调不通!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PCL-818L的卡,在VB中使用ActiveDAQ,但是没有DMA的ActiveDAQ的例子,使用时返回同一个值.

网友B:
试试在PCL-818板卡的配置页面内设置一下DMA level number,与BIOS里面的ECP DMA 错开,一般主板的BIOS的ECP DMA 会分配3。

网友A:
谢谢楼上,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