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计量问题,和怎么测试电表

楼主(2006-05-19):
大家好,小弟想问一下电表有没有多计量的可能。
我公司过去每个月用电两千多度,而这个月只用了半个月,却用了四千多度,这是怎么回是,是电表有问题,还是有别的问题,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有没有什么好半法进行对电表测试

网友A:
首先看看是否有工程改造,增加了设备。加大了用电量。其次检查是否存在偷电的现象。
对电表的测试可以找一个1KW的负载,单独接上电表,运行一个小时,表头应该显示用电量为1度,若超过了,则应该对改电表进行调效或者更换。当然要考虑电表的本身损耗,这个数是非常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