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安装及使用

楼主(2006-05-19):
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安装及使用

  转子流量计是通过刻有流量标度尺的锥形玻璃管和管内浮子的位置高度,直接观察管道内流体流量的指示型仪表。用来测量非混浊的液体或气体等单向介质的流量,它较其它仪表方便,直观。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工业各部门和科研单位。
  玻璃转子流量计在使用安装前,应先检查其技术参数如:测量范围,精确度等级,额定工作压力,温度等参数是否符合使用要求。安装前还应将流量计中起运输保护作用的顶衬物取出。并检查锥管有无破损,浮子能否自由上下移动,确定正常后方可安装。新装的管路在玻璃转子流量计安装前应冲洗干净。应使转子流量计的最小分度值处于下方,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转子流量计的中心线与铅垂线的夹角应不超过5度。大口径流量计由于较重,为避免管道弯曲,必要时可采取加固支承等措施。安装时还需避免转子流量计受过大的拉,压,扭等力。以免产生过大的外力而损坏锥管。根据使用中不同的工况,必要时应在转子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以防杂质玷污,卡塞转子流量计。若流体不稳定有脉动流,为保证转子流量计的良好测量可安装缓冲器,以消除脉动流。转子流量计在使用时,应先缓慢旋开流量计上游管道上的控制阀门,然后用调节阀调节流量,以免突然开启造成浮子急速上升击损锥管。为保证转子流量计在使用时的测量精确度,被测流体的常用流量建议选择在转子流量计分度流量上限值的60%以上为好。

            武汉仪器仪表-吴欣民
            027-62411040,027-82429843
            E-mail:zpzgwd@126.com
            MSN:zpzgwd@hotmail.com

网友A:
请教下,小流量玻璃流量计两端斜锥面是否要对齐,拆开清洗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