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爱默生变频器小板

楼主(2006-05-19):
哪位师傅知道爱默生TD1000-4TOO55G变频器电源小板上的R2,R3及D1的参数值为多少?谢谢了

网友A:
我现正出差,参数我一时无法查,但我处有大量的此类电源小板,需者可打(0)13506034591联系

楼主:
巨浪2,你好,这块小板是普通PCB板。不是陶瓷片,元件也比陶瓷片上多,不知能否相互代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一是TL431封装不一样,另陶瓷板已将电阻集成在内,而PCB板必须用贴片的电阻.我所做的也是PCB板

网友B:
以后爱默生的找我,我是总代理。

网友A:
爱默生有"总"代理吗?笑料

网友C:
紫竹:
知道艾默生销售额最高的是哪个代理商吗?看你也不象"总"代理,字都打错.好象每个代理商是直接问深圳艾默生进货的没经过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