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nac直流伺服主轴电机非正常停止问题

楼主(2006-05-19):
现有一直流funac系统,为6ME型,主轴启动后,空载运行一段时间,主轴自己停止,出现报警号为1009,不知故障代码含义,请高手多指点!多谢!

网友A:
这样的机床大都早就报废了,现在很少处理了,你需要的话电话13815206062,也许翻翻以前的资料能解决

网友B:
1000后以后的大多是PMC给出的报警,这里估计是跟主轴旋转相关的信号出错造成的。

建议检查:冷却单元的油面,压力,温度;高低档位信号;松紧刀信号,估计也就这些了。

网友C:
查PLC梯形图报警1009故障源就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funac6系统怎么看梯形图,我倒是想学习!!除非楼主有说明书

网友D(2007-11-27):
谁知道那有买FUNAC工业机器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