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联锁的种类

楼主(2006-05-19):
哪位大侠给我讲一下:联锁的分类,有哪些种类?
谢!!!

网友A(2006-08-26):
电气连锁和机械连锁

网友B:
一般分硬联锁和软联锁。硬联锁是脱离控制系统(DCS/PLC)通过现场的压力开关、温度开关等和控制室中的继电器配合实现联锁。软联锁的逻辑关系是通过DCS或PLC的程序运算实现的。

网友C(2006-10-19):
1、电气连锁和机械连锁
2、硬联锁和软联锁

楼主:
什么叫“并连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