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

楼主(2006-05-19):
那位大侠能讲讲关于电子凸轮是怎么一回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2023-11-24):
电子凸轮是主从位置关系,主轴可以虚拟的,追剪、飞剪是其中两个典型,一般的PLC都有类似功能,只要设置好参数就行了,自由规划曲线是电子凸轮高阶,它可以提高效率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