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这样接线行吗?

楼主(2006-05-19):
今天领导安排到家属楼检查用电情况,发现一家的电表是这样接线的,进线的火线接到了4号接线柱,进线的零线接到了2号接线柱上,电表出线3号接线柱接火线,1号接线柱接零线,我们平时接线时是1、3进,2、4出,而这块表却结成了4、2进,3、1出。请问这样接线是否可行?计量是否准确?

网友A:
因该不可以,表会倒走,因该1,3进,2,4出

网友B:
当然不可以

网友C:
表会倒走

网友D:
不可以,表会倒走,偷电

网友E:
接法不规范,也不允许,但能正常工作.
但这一家偷不偷电,我不好说!

网友F:
应根据电能表接线图操作而不是根据经验

网友G:
不行的,电表会反转

网友H:
绝对不可以。这就是最早也是最笨的偷电方法。呵呵

网友I(2006-06-18):
要看什么样的表.机械表当然不可以,会倒转!如果是电子表,试试,比正常时走的还快!!!

网友J:
    表既然倒转,那它的电流怎样计算呢?

网友K(2006-08-07):
首先接法不正确一定使用户自行接的,表不一定会倒转,但一定不准,不知是电子表还是机械表,如果是电子表,那会烧电路引起火灾,如果是机械表,可能会不走。建议换电表,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校对一下电表再决定是否换电表。

网友L:
这那能行呀

网友K:
请问楼主,用户的表箱内只有一块表么?还是集中户表箱?

网友K:
如果只有一块表,换!

网友K:
如果好几户共用一根母线,那么他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用户!

网友K:
如果还没有进行一户一表改造那就等吧!早晚要换的!!

网友M:
是不是有人想偷电啊?
居然用这种方法!

楼主:
他用的是机械表,我当时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说他偷电吧,他的表确实也走,他是和对面一家公用一个表箱,共用一个电源进线,我当时就按照常规的接线方式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