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差压变送器测密度

楼主(2006-05-19):
我处有一压力反应容器,溶液粘稠易结晶,温度200度,反应釜压力3公斤,欲用一远传差压变送器.固定高度后,密度的变化形成差压值变化,从而测量密度.请各位高手指教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

网友A:
你好:你可以用一下瑞士HUBA的压差变送器,如果需要,请与我联系,王经理 13011865864

网友B:
超影你好!我这里有具体的结构原理以及安装与使用说明书,请留下邮箱或其他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给你,我的电话:13868432140

楼主:
我的邮箱为mbhxs@163.com

网友C:
你这个恐怕不好做哦!反应时密度是发生了变化,但是你的体积有没有变化的(及高度有没有变化)。,要是高度变化的话,那么就有两个变量和差压有关了,你怎么测量啊

网友D:
给我楼上的香烟一板砖!!!P=pgh

网友E:
说的就是‘固定高度后’。
就怕‘密度的变化形成差压值变化’太小不能检测到。

网友F:
P=ρgh

但是固定的容器内,内部被测介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密度发生变化,体积就会发生变化,H就会变化,这时,上式中ρ,h都在变,你怎么测?

网友F:
还有,“固定高度后”我的理解是指差压变送器正负取出口位置固定,而不是容器内介质液位固定。

网友D:
如果照上面RUBIX理解的话,变送器就测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