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6-05-19):
时间继电器是靠什么方法使触点延时动作的?能给画个参考图吗?

网友A:
一种是机械式的.一种是电子式

网友B:
机械式采用电机加凸轮,现在好象很少用到了!
电子式采用RC充放电原理,通过调整电阻来改变时间!

网友C:
还有气囊式的,如JS7系列。

网友D: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RC延时,时间到后控制小继电器动作,起到延时控制功能.
  还有电子式的,比如555,然后用配用拔码盘设定时间,用逻辑电路计数.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空气式是利用空气阻力原理得到延时;电动式是由特殊的电磁机构加以控制得到延时;电子式新采用的晶体振荡和频率分频得到延时;

网友G:
这么说很糊涂的,哪位能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谢了

网友H:
RC式的不可靠了,现在很多时间继电器用晶振来定时的,用数字电路来分频的。比如JS14P

网友H:
http://www.powerproduct.com/product/prodUpload/20060410/20060410161742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