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救助!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6-05-20):
请问 20KW的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分别多大?怎样计算的?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22KW:星-45A,角-45A,星角-37A

网友B:
楼上老兄
星角-37A怎么算的啊
还有星三角启动的时间怎么算啊

网友C:
胡扯有20KW的电机吗?

网友D:
标准的应该没有20KW的电机.

网友E:
18.5的有

网友F:
你算出他的启动电流和动转电流,在来选择不就行了么,还有就是启动的时间一般是6~9S吧

楼主:
是22千瓦的电机,抱歉!! 帮忙 说明下

网友G:
主电路怎么接

网友H:
I=P/U1.73

网友H:
I=P/U1.73 I*1.5--2.5的范围选用接触器

网友I:
采用25安培的接触器即可。我的电动机就是22KW的。

网友J:
线电流乘0.57等于相电流,按此选择就性了。如环境温度高,散热差,就加大一等级。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5-22 22:35:00 发表的内容:
采用25安培的接触器即可。我的电动机就是22KW的。
--------------------------------------------------------------------------------------------
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大约为43安,你使25安培的接触器小了点吧,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L:
节约成本,用一个60A接触器直接起动。

网友M:
我们厂的22千瓦电机是用了一个100安和一个60安的接触器连接的,星接的时候(启动时是100安的,运行时候是60安的),这是一个实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M:
也可以直接启动,我试过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对于线路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只对于负载不算太大不经常启动的风机采用的是直接启动的(只是一小 部分,大部分还是星角启动的)

网友M:
错了,连接的接触器是三个

网友N:
高手指教一下启动时间怎么算哈。。这是关键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O:
用两只CJ20-63接触器,和一个CJ20-40的,线圈380伏,至于启动时间你自己看着电流表,当启动的时候电流从最大降到最低,这个时间就是启动时间.

网友P:
启动时间有个经验公式好像是 S=P/2+4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Q:
应该是22KW电机,额定电流约44A左右,三角形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按额定电流的0.58倍速选取,即26A多,选32A交流接触器,星形接触器按再按三角形电流的0.58倍选取,约15A,选18A交流接触器。

网友R:
用两只CJ20-63接触器,和一个CJ20-40的,线圈380伏比较保险,至于启动时间:容量开方乘以2,积加4  单位 秒  。

网友I:
to嬉笑人生:Y--△启动的电动机每一台交流接触器承受的电流是单台交流接触器直接启动时的一半,不信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进行对比,你就会恍然大悟。

宏观:

网友(2006-06-29):
Y--△启动的电动机,每一台交流接触器承受的电流是相电流,即1/√3倍线电流,要看你的一次是怎样接线的,星点接触器可小一号,角接触器和供电接触器,最小可选CJ20-40A,比较安全.注意,角接触器进线不要通过供电接触器.

网友S:
如果频繁启动的话,建议你用大一点的启动器,用CJ20——100A的一个,CJ20——63A用两个,最好在启动线路上要多加一些保护线路,这样才能安全。我以前有一台,因为线路没有设计好,就经常出毛病。时间上我建议你设在8-15s之间就可。

网友T(2006-08-26):
电源容量够的话,用直接启动。支持时代!

网友U:
    电源容量够的话,用直接启动

网友V:
三角连接时的两个接触器(都连在相上)45/√3=26A
星接触器45/3=15A
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W:
还是要看是什么负载,第三是看电源的容量。才可以确定用什么方式启动。如频繁启动的油泵一般采用直接启动。才能达到高压力。风机之类的就用星三角启动。供参考

网友X:
可以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