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正反转接线

楼主(2006-05-20):
大家好,我用S7200控制松下A系列伺服,用一路脉冲信号加一路方向控制信号,
1)应该如何接线
2)脉冲和方向信号的电压应该事多少。
3)应该用差分还是集电极开路。

网友A:
1、接线请看伺服说明书
2、电压要求请看说明书
3、信号形式看你上位输出

晕倒,刘斑竹,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问问题,而自己不去找答案呢,有些是很简单的,说明书上都有的

楼主:
和没说一样

网友B:
如果没有说明书,可以在工控网资料中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