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感应电,触电熔合两个问题

楼主(2006-05-20):
1.现场汽缸行程开关采用干簧管,带动控制柜内欧姆龙继电器动作,线圈电压为AC220V,实际运行中,干簧管动作后经常释放不开,判断为由于继电器断开时的瞬间高压,干簧管触点熔合,采用欧姆龙继电器(带阻容吸收回路),结果还是不行。
2.几个AC220V电磁阀距离继电器控制柜较远,用同一根控制电缆控制,经常由于一个电磁阀的开启造成的感应电,造成其它电磁阀的误动作,或者电磁阀失电后由于感应电,释放不开。
以上问题请各位能指教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一、干簧管触点熔合,一是电流大造成,二是电弧造成。对于220V交流电,用继电器时电流很小,电弧也不大,不应造成干簧管触点的熔合。可否查一下周围有磁场干扰。
二、感应电的功率是很小的,我认为达不到电磁阀的动作功率。应检查电磁阀的质量,是否动作可靠。

网友B:
1. 应该查一下继电器功率,必要时加一级中间继电器。 2. 检查控制回路是否可靠。

楼主:
1.磁场干扰应该是没有,我把干簧管打破后确认干簧管的触头有点打毛了。应该是这个问题。
2.电磁阀本身功率很小,以前我还碰到过NY4NJ中间继电器因为感应电释放不开的问题,是靠换成功率大的中间继电器3TH8244解决的。
请各位尽管发表意见,众人拾柴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