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设备通过网络轻松实现自动化

楼主(2006-05-20):
在工业现场当中,所有的生产设备基本上都是一个信息孤岛,所有的信息只是在设备当中使用没有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自动化程度较低.如果能够使得生产设备进行信息数据相互交换,那么自动化程度将大大提高。
采用深圳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C2000 Plus S系列转换器,您就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串口转网络.
欢迎来电咨询:13424182635陈生

楼主(2006-08-13):
C2000 Plus S232/1 TW(串口服务器,终端服务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技术参数 相关支持软件 16K数据缓存 RS232通讯参数可设置,波特率1200-115200 电源电压:9-12VDC 工作电压:5VDC 平均工作电流<60MA 工耗<1W 工作温度0-55℃ 尺寸:9.5×6.5×2.6 (单位 cm) WinSock; EDSockServer.ocx控件; C2000集成环境; 虚拟串口驱动及C2000Manager; 串口调试工具COMTest; 功能 C2000 Plus S232/1 TW 是一个RS23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又名串口服务器,它提供RS232串口转TCP/IP和TCP/IP转RS23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232终端串口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23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232/1 TW 向上提供10MTCP/IP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终端串口,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232/1 TW 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C2000 Plus S485/422 TW 串口服务器 技术参数 相关支持软件 16K数据缓存 RS232通讯参数可设置,波特率1200-115200 电源电压:9-12VDC 工作电压:5VDC 平均工作电流<60MA 工耗<1W 工作温度0-55℃ 尺寸:9.5×6.5×2.6 (单位 cm) WinSock; EDSockServer.ocx控件; C2000集成环境; 虚拟串口驱动及C2000Manager; 串口调试工具COMTest; 功能 C2000 Plus S485/422 TW串口服务器是一个RS485/42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它提供RS485/422串口转TCP/IP和TCP/IP到RS485/42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485/422总线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485/42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485/422 TW串口服务器向上提供10M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485/422串口(RS485,RS422可选择),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485/422 TW串口服务器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欢迎各位大虾来电咨询:13424182635陈工

网友A:
怎么没有一个人来咨询呀

楼主(2007-03-19):
有没有那位大虾知道如何延长232的距离

网友B(2007-04-29):
用个转接器,转成485的.485不够长(1.2KM),就用串口服务器转以太网.  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81699674

网友C(2008-05-29):
广告做的的多了,询问的少了。

网友D(2008-08-01):
发了有两年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