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在手动补偿状态下烧毁

楼主(2006-05-20):
我厂440V电容补偿柜,在手动补偿状态下烧毁(一次线和熔断器烧)。
进线空开(630A)跳闸。
负载为直流马达,另有变频器控制。
补偿柜有两个,每个6组。现有一柜出现这情况。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补偿柜烧毁?
谢谢!

网友A:
电容有没有放电

网友B:
哪个厂家的,留言给我。
是不是系统谐波引起的呀。

网友C:
请问检查过电容没有,有没有问题 呢?会不会导线相间或者对地短路引起???

网友D:
电容有问题.

网友E:
有自动为什么不用呢?电容柜是什么时候投入运行的?电容柜故障前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还是待机状态?还是停机状态?同时检查是否有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放电现象?其次检查电容是否有鼓包漏夜现象?你所使用的补偿控制器是什么牌子的?那年生产的?这都很重要。所以你要把问题说清楚。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可以打电话13565846068。因为我自己就安装过电容补偿柜并且维修过。如果能帮你的我一定尽力。

网友F:
补偿电容重新投入,要有间隔时间.

网友G:
系统谐震也会引起的

楼主:
ABB。去年9月份建,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
转自动档时,无法自动补偿,这原因可能是RVC没有设置好。设置RVC时,却有提示F-1,参照说明书F-1表明电流太小,CT短路桥没有除去,可是找不到该短路桥。
故障时,正常工作状态下,螺丝、电容完好。

网友E:
这样的情况下,要先把电容补偿柜脱开,然后运行,然后进行带载检测电流,(包括设备满载检测)检测出实际电流,然后检测的电流值与所配置的取样互感器的标称是否相匹配?其次是取样互感器必须装的相序和自动补偿器的工作电源要叉开,不能取同相。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转自动档时,无法自动补偿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取样互感器的 配置问题,还有就是电压设置过底,电容补偿器处于过压状态也不会工作。这种现象我就遇到过。所以请你仔细调试吧。象一次线出故障一般和电流不平衡也有一定的关系,再就是电线的配置截面是否合适?都需要考虑的。如果这些实验都作了。那么还是现象依旧,那就不排除系统谐震 的可能性。希望结果出来后能够告诉我。谢谢合作。

网友E:
还有最重要的细节就是取样互感器必须装在变压器输出端的B相。互感器的K1、K2一定要接对位置。其他没有什么了。

网友H:
先查外部,如没有问题,很可能谐波所致

网友B:
建议与厂家联系一下吧,你可能是强投,导致电容长期过压而损坏,不要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了。

楼主:
为什么取样互感器必须装的相序和自动补偿器的工作电源要叉开?
有外接变频器的情况下,出现谐振的可能性多大?
最近比较忙.还没进行维修.有结果后定发贴.
有没有关于这问题的资料?发给我.谢谢了.

网友I:
变频器功率有多大?品牌?型号?变频器对电网有谐波干扰。

网友E:
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在新华书店查到。应该很详细,至于为什么非要叉开主要是起缺相保护的作用。

网友J(2014-03-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K:
有可控硅直流直流调速、变频器的低压电网采用电容做无功补偿时,电容器必须串联电抗器,不然由于高次谐波分量大,电容器阻抗小,电容电流会很大,电容介质损耗也大,很容易烧坏电容器的。如果变频器容量占到供电变压器容量一半以上,一般功率因数不会很低,可以不用补偿。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有自动为什么不用呢?电容柜是什么时候投入运行的?电容柜...

哥们,好人一个啊,哥们在哪里做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