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控制弯曲时的力

楼主(2006-05-20):
现在我有一台折弯机,是用伺服控制弯曲的,要弯曲的是金属材料,比如钢管,铜管等.因为一般的金属材料的材质不一样,所以在弯曲时他的反弹力也会不一样.现在想根据每种不同的材质,利用伺服控制时能不能检查他所受的阻力的变化值从而进行自动调整?如果不行的话,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测出金属材料变形量的传感器或其他设备?

网友A:
大部分伺服可以输出电流、转速这样的监视信号来。

网友B:
这可以用转矩控制了吗?
另外,在速度、位置控制中,输出转矩本是就是根据外界负载变化的,是吗?

网友B:
或许和另一个帖子一样,也是静压力?

楼主:
楼上的大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由于金属管件在弯曲时它的拉伸力有时不一样,可能会在同一件管件上有一些误差,现在我想问有没有办法能让伺服自动控制住它的拉伸力,使一批产品达到同样的弯曲效果!

网友C:
老大:
你说的是折弯机?还是数控弯管机?

楼主:
楼上的大哥:看来遇到行家了.是数控弯管机.请多多指教!

网友D:
利用伺服控制时能不能检查他所受的阻力的变化值从而进行自动调整

你想调整什么??

网友E:
兄弟
你的问题不是一个伺服控制问题
这是机械冲压中回弹量控制
就算测出金属材料变形量也不能完全控制
若有问题请留联系方式
或留言再联系

网友D:
电工学徒,我觉得你是说到点子上了。
我也是这么想,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问了要调节什么?

楼主:
TO:zch7749
通过阻力大小来调整它的弯曲角度.

TO: 电工学徒
我的E-MAIL是liuqing.88@163.com
qq:26494364

网友F:
難搞 我做過棒材校直設備 透過探頭檢驗 其彎曲度 可是始終校不到定位 材料形狀 大小 變形量又找不到其特性 最後又恢復人工校直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有办法。
那就是做大量实验,得出很多经验值,建立专家系统。

对不起,我没qq,只有skype:zch7749

网友E:
笨鳥慢飛
请把情况说详细些

网友F:
兄弟 你是行家 還需要我補充什麼 你已講到重點 我僅提類似應用補充

网友E:
我的电话
我在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