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楼主(2006-05-20):
我是一家化工厂高压配电室值班人员.高压进线为35KV.进线柜距离值班室15米左右.
高压变压器(35KV/10KV)为露天的,距离值班室30米左右.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值班会不会对人体有伤害?
谢谢!!!

网友A:
就安全距离来说没什么危害!但从电磁辐射来说肯定对人体不好!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明下伤害程度.谢谢

网友B(2010-12-23):
就是啊,安全距离够了,我也想知道电磁辐射对人体有哪些危害,希望有高人来讲解一下

网友C(2011-04-10):
没有什么高压幅射,只有电磁幅射。我们的工业用电是工频50HZ,电磁幅射很小,对身体影响也很小。

网友C:
另外再问一句,你的名字中间加个日本字符觉得是好看呢还是好玩呢,我怎么觉得很不舒服。

网友D:
高压电磁场肯定对人有不利影响,但是楼主这个才35KV,距离有15---30米,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电磁辐射,咱们的空气中不知有多少无线电波呢,这个传来传去的电磁场不知有多复杂呢,至于在高压配电场所的危害,我想安全方面比这个辐射更严重,这个配电场所若发生故障,其造成的破坏力是很可怕的。

网友F:
频率越大,电磁辐射的量越大

网友G:
都说有危害,到目前为止没听说过因此而得病的。我们单位的变电运行工,怀孕时照常上班,到现在也没发现一例小孩儿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H(2011-05-23):
 我看到的有关资料,说经过调查研究没什么危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危害,还没有权威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