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仪表在冬季很正常,可到了夏季就老出问题

楼主(2006-05-20):
我公司用S402仪表做恒压供水的压力检测,仪表在冬季很正常,可仪表到了夏季就老出问题,问题是 仪表不能正常显示,而且显示AH报警,我只用它做检测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与温度有关系吗?

网友A:
将变送器的量程调高。(根据工艺要求)

网友B:
当显示AH报警是,看二次表显示多少,然后检测变送器输出是否正常,如果输出正常,说明二次表故障,如果输出不正常,请检查变送器。根据你说的现象多数是显示表的故障,温度特性不好,你可以实验一下。

楼主:
输出是不正常的<日国输出正常的话,供水就没问题 现在关键是输出信号要么有问题,要么就没输出.量程也没有问题的 ,我就是纳闷,我猜想是不是它的显示刷新率太快了引起的,我现在等它坏了,我再调整看看,随便把量程再调整以下在观察.有时它出现问题,几分钟后有自己讷讷感恢复,真怪!!

网友A:
你调整是二次表的量程吗?最好调整变送器的量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水压超过了变送器的是量程。
二,有堵。

网友C:
这个主要是由S402的生产工艺所决定的,首先他比较薄,这就是说散热会慢一些,我觉得是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所决定的,建议使用其他仪表替换

网友D:
温度性不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昊志在 2006-5-22 11:44: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主要是由S402的生产工艺所决定的,首先他比较薄,这就是说散热会慢一些,我觉得是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所…
--------------------------------------------------------------------------------------------
有道理!!我猜想就是这样的 ,我摸仪表还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