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I/O扩展新方法

楼主(2006-05-20):
    最近我研究了一种PLC I/O扩展的新方法,在这里发表,请大家给些参考意见。
    (由于我是用三菱FX系列PLC来研究的,所以目前这种扩展仅限于三菱FX系列PLC)。
    这种I/O扩展板是用单片机做的,就是把单片机通过RS-232接口与PLC相连接来进行扩展,可以连接至PLC的编程接口(需232-422转换)或者232通讯扩展板的232接口。把单片机系统中的I/O点作为PLC的I/O点使用,其扩展的I/O点数可以从几点到几百点甚至更多。使用时就像使用PLC的I/O扩展模块一样,用户程序中不需添加任何与单片机通讯的额外程序。实现原理其实就和触摸屏与PLC通信交换数据一样,单片机直接读写PLC的内部地址,可以读出或修改任意I/O地址的数据。而且不仅可以读写I/O-X、Y,还可以读写M、S、T、C等的数据。
    例如一个FX2N-16M的主机,输入点是X0-X7,输出点是Y0-Y7,其它的X10-X177、Y10-Y177实际在PLC上是没有的,但在程序中仍然可以使用这些点。单片机就是读写这些I/O的内部地址数据,把单片机系统中所有I/O的数据与PLC进行交换,从而作为PLC的I/O使用。
    因为PLC编程软件支持的X、Y点数是有限的,如FX1S的输入点只有X0-X17(这是FX系列中最少的),如果使用X20及以后的点数,编程软件就会提示出错。这种情况下,单片机可以读写中间继电器M的内部地址,从而把M当作输入输出点,就可以扩展超过PLC主机限制的I/O点数。而FX2N的输入点范围是X0-X177,输出点范围是Y0-Y177,一般情下都够用,就不需用M点了。
    一片51的单片机,除了P3口(作为通讯和其它用),还有P0、P1、P2三个口,共24点,可以扩展为24个I/O点。如果需要更多的点,可以用8255等芯片来扩展。而且还可以把单片机板作为一个主扩展单元,其它的扩展I/O作为扩展模块,能够方便的插到主扩展单元上或者卸下,灵活组合I/O点数。并且因为是使用了232通信接口,可以转换为422接口,这样就能把整个扩展单元放在离PLC主机很远的地方,作为远程I/O使用。
    目前我已经做了一块实验板,有8个输入点、8个输出点,使用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当然,如果要在工业上应用,加光藕隔离及增加抗干扰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大家看了认为怎样?可以给些意见,比如还存在什么问题、市场前景如何等。

QQ:505122029  Email:yu-studio@163.com

网友A:
RS232通讯可靠性不高!个人研究用不错,不适合产品化!

楼主: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作为I/O扩展,还可以作为A/D、D/A扩展等。在作为A/D、D/A扩展时,PLC程序中甚至不需要用FROM/TO 指令。例如A/D转换时,单片机可以直接把转换好的数据送入PLC中某一个寄存器;而D/A输出时,用户可以把要输出的数据放在PLC的某一个寄存器中,单片机读取这个寄存器,再转换为模拟量输出。

楼主:
三菱PLC通讯采用的是7位数据位并加了一位校验位,而且PLC与其它设备进行一帧数据通信时,帧未尾都有一个和校验,如果发现数据有错误,就不接收。三菱PLC与触摸屏及编程软件与PLC通信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我认为其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单片机侧也可以直接使用422接口芯片,其抗干扰性将大大增强。

楼主:
我想如果用单片机来做A/D扩展也许会更有实际意义。大家知道,PLC的A/D模块价格都非常高,如果做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可能会用到许多的A/D转换(有的系统要用到几十路甚至上百路),全都采用A/D模块的话,成本将会非常的高。可是用单片机做几十路至几百路的A/D转换是很容易的,成本也会比PLC的A/D模块低的多。

网友B(2007-01-24):
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可行。关健在于只要你能把稳定性作好就行了。《PLC/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本身就是单片机系统中的一种,只不过是经过别人多年开发研究后,系统比较稳定可靠了。
本人用单片机作控制多年,系统比PLC便宜多了,用在成批量的产品中,是即经济又能系统的保密性,作的外观好些更显你产口的高档。

网友C(2009-09-12):
支持!我想知道如果不用通迅口直接用PLC的扩展接口这样不是更好吗?有没有做过呢

网友D(2011-01-18):
我觉得相当不错,还是很好的,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