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无自动伸缩装置

楼主(2006-05-20):
各位前辈:因为我设计了一款新产品,其中一个环节牵涉到用“摇控电动控制技术来控制一个金属伸缩支杆,使其能够达到自由伸缩的目的”,请问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种“全自动伸缩装置”(其外表类似于过去黑白电视机后面的金属伸缩天线)?如果没有的话,哪位前辈能否帮我一起设计开发(详情可来电或发邮件商谈合作事宜)。

网友A:
如果伸缩距离不长的话可以用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控制,我过去一个项目用到类似控制是选的深圳一家生产的,但行程最大只有50毫米左右,4-20ma信号控制

网友B:
看你的要求和设计上的考虑,怎么同你联系呢?

楼主:
二楼的朋友,我的联系电话是:13542540734
邮箱是:Jason_1688@163.com

网友C:
去买汽车天线

楼主:
四楼的朋友,您好,关键是我所需要的这种装置要比天线粗得多,直径在4厘米.

网友D:
若安装空间没有限制的话,就用丝杠结构好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

网友E:
没必要买丝杠自己装,现在卖现成的小推杆的很多啊。价格也不贵,控制起来也很方便,就是精度差了点

网友F:
负载多大?杆直径4厘米,那么行程多少?推力多大?杆的直线位移速度?有无定位精度要求?还有能否使用液压缸?预算成本估计多少?
  呵呵,问了很多问题,没办法,知道了细节才能知道可行性...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你的QQ是多少?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F:
呵呵,抱歉,QQ的没有,可以邮件给我ffszmai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