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系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5-20):
一台台安N2系列变频器上电显示ERR6,按键无效.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我也遇到,怎么解,请高手赐教。

网友B(2009-04-05):
今天就遇到了,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C(2011-12-03):
我能解决,联系QQ1124762718

网友D:
插头不好,接触不良就这样

网友E:
ERR6表示通讯错误,可能的原因有接线错误;通讯参数设置不对;检验计算错误;通讯格式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硬件和配线,检查F101与F102参数设置正确与否。

网友F(2012-06-07):
上电就出现ER6,按键无效还检查什么参数?直接更换主板就OK,修主板就看你能力了!

网友F:
上电就出现ER6,按键已经无效还检查什么参数?直接更换主板就OK,修主板就看你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