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继电控制过度到PLC编程?

楼主(2006-05-20):
 如何从继电控制过度到PLC编程?需要做哪些?从哪里开始?现在有一台欧姆龙C40p的PLC的需要编程,但不知从何下手?
帖子发了,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谢谢  各位赐教。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有电话吗?我可以帮你做

楼主:
新疆的,这个不需要做,只是想通过各位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感兴趣的    可以回帖。谢谢

网友B:
我也想学,但没人教,只好自学了

网友C: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去找一本欧母龙的编程手册,也就是说你得先了解一下简单的命令,其实PLC的上手和继电器或接触器是一样的,只是把真实的点变成了虚拟的点了,所以,只要你会电路图的设计,学了简单的语言后就可以做一些PLC的编程了,比方欧母龙的一个继电器的启动吧,第一个是启动,用X0做输入,第二个是停止用X1的闭点做输入,输出线圈是Y0,这和我们的接触器是一样的,只是改了个名,要是用软件编程的话你可以用梯形图,就是我们看的图纸,要是用手编的话就得用到语言了,我不大知道欧母龙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但三菱的是这样写的,LD X000 OR Y000 ANI X001 OUT Y000。它们的语言应该是通用的,别的你可以自己慢慢看着学了,我也说不太清楚了呵呵。

网友D(2008-04-07):
要是有人带就好了!

关键是用,看别人的程序,请教别人!

网友E:
先点亮一个灯,再点亮2个,越点越多,最后让点亮的灯按照你的意思去跳舞

基本上你就学会了

网友F:
谁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交流经验.国外几家知名的PLC我都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