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CC(关于电气方面)?具体包括什么内容?

楼主(2006-05-20):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MCC你指的是马达控制中心吗?

网友B:
那是电厂的现场配电柜吧

楼主(2006-06-22):
大家踊跃一点,帮助我解释一下,我想知道。急用

网友C:
MCC室,它好像是来控制电机的吧!

网友C:
一.MCC(motor control center)电机(马达)控制中心,是整个生产工艺过程的心脏部位,它控制着整个工厂内矢量电机的电源的通断工作。(简单的说,就是矢量电机的开关)。MCC室通常可理解为动力配电室。

网友D(2007-08-17):
mcc柜中的电机控制与外部PLC或DCS有何关系?

楼主(2007-09-20):
有能具体的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E(2009-06-10):
MCC是电机控制中心,包含电机的软启动,起停控制,配送电。可由有GSC,GCK,MNS柜型组成的控制系统。MCC不是柜型,是电动机控制系统的简称

网友F:
MCC是电机控制中心,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G(2009-10-30):
控制全厂电机的房间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