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与电脑通讯错误求救!!

楼主(2006-05-20):
小弟跪求:
今天用笔记本跟FX2N PLC连接.出现通讯错误.程序无法读出也无发写入.请高手指点.急!谢谢!

网友A:
通讯线有没有问题?另外检查你通讯设置是否和PLC一致

楼主:
通讯线应该没问题.此外我用的是COM 口.设置也设置过了。在连接别的PLC时候也是用这个COM口.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型的PLC,是不是在通讯设置时,选择参数改变过,有一些PLC你再把参数改回去也会通讯不上。可以重新安装PC机上的PLC通讯协议(如莫迪康的UNI-telway)。仔细查看错误报文,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C:
看看通讯口设置是否有错呢?你用sc09电缆线吗?

楼主:
是sc09电缆线.端口设置没有错误的.我怀疑是线的问题了。
哎!
哦随便问一下高手:FX支持步近指令编程吗

网友A:
FX支持步进指令编程

网友D:
小弟也联过,也是不成功,就跟楼主说的一样,当时问一位老工控.他也说可能是端口没有设置正确,但当时本人用的是USP接口转232的,怀疑是转换线有问题,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对于这个问题,小弟也正想知道问题之所在.

网友E:
USB转232的线很少有好的,,还好我的本本什么口都有

网友F(2015-09-12):
我原来连上过,现在又连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