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与PC的通信

楼主(2006-05-20):
S7-300与PC之间的通信。使用PC/MPI连接,VB做上位机界面,PLC需要编程来设置通信参数吗?还是直接组态就行?那PC端要确定其地址吗?不用的话,PLC把数据传到哪里去。要的话,怎么确定?MPI是串口吗?我在PC端的VB中设的是串口通信。

网友A:
需要PRODAVE软件,调用该软件提供的库文件即可,由于MPI是不公开的协议,所以你一定要使用该软件,该软件需要授权。

网友B:
谁有授权啊?

网友C:
可能要买吧

网友D:
其实,除了PRODAVE之外,MODBUS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使用MODBUS协议通信需加点对点通讯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但我想用自由口协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