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的位置

楼主(2006-05-20):
本人在工作中,发现热继电器在星三角电路中有不同的位置,不知道这两个位置有什么优缺点,请各位指点一下,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没什么区别,还有一种是放在△外面,但不知到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第二个合理
因为如果星型不能切换
则第一种情况下电机多半是会烧掉的

楼主:
楼上这位老兄,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了!

网友C:
我觉得常用的是第一种接法

网友D(2006-06-19):
我在国外的图纸上大多见的也是第一种做法。不知整定时和普通的应用有没有区别??

网友E:
这两种接法的区别还是有的:
第一种接法如楼上一位仁兄所说,当星型无法切换到三角形时,存在电机烧坏的风险,至于原因好好想想就知道了(提示一点:此时热继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对于第二种接法,此时的热继整定值应为正常直连接法时的1/1.732

网友F:
什么叫开放式星三角和闭合式星三角呢?

网友G(2008-05-01):
第一种我没见过这中画法,就像一楼说的  要是星型没切换就存在危险了。

网友H:
 用第2种好......................................

网友I:
我觉得区别不是很大,楼上很多兄弟说如果无法实现三角切换就可能烧电机,我的分析:在星三角控制的电路中,一般的都是空载或非满载,因为星型时电机的功率为三角时的1/3,所以电机不可能在启动是满载,那么星型时电机几乎是空载而已,就是无法实现转换也不会烧电机的;还有就是电压过低而引起电机电流过高,可是电机在星型时电机的电流为额定时0.72左右.我认为区别不大

网友J:
俺所接触的机器中也没发现第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上面有位朋友所说的,接在△外面!

网友K:
第二个合理
因为如果星型不能切换
则第一种情况下电机多半是会烧掉的

我支持!!

网友L:
很长时间没有接星三角启动了  感觉还是第二种保护的全面一些!

网友M(2009-02-05):
我用的是第二种接法~~

网友N:
第一种用的多些,这样可以避过起动电流,防止误跳。

网友O:
用D型   断 路 器,

网友P:
我看该装两个热继电器,一个在电源侧用于运转状态的保护,另一个装电机侧用于星形启动时的保护。

网友Q:
第二种比较好,但也有放在空开下面的,三角形外边,整定值不一样

网友R:
两种都不可取,如果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根本保护不了电机

网友S:
直接把热继电器放在空开的下端可以呀

网友T:
第二种只能起动时保护,运行时热继电器无效;第一种运行时保护,起动时无效。本人比较同意19楼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小容量电机用星三角降压起动,较大容量的用自藕降压的多些。

网友U(2009-03-08):
我有第三种接法:把热继电器FR直接接在QF之下,电源通过FR之后再到两个星三角接触器

网友V:
楼上说的接法,见过,相比之下,比较简洁

网友W:
我认为左边图中热继电器可以避免因为启动电流过大动作热继电器,而使的启动失败的情况频繁发生尤其在功率较大的风机泵类负载启动时。启动电流虽然偶尔过大,但毕竟启动过程不会太久,稍有过热问题不大,电机绕组也可以承受,因此能让热继电器动作就不动作,当然这种接线方式并不影响正常工作状态过载保护动作

网友X:
引用 网友U:

我有第三种接法:把热继电器FR直接接在QF之下,电源通过FR之后再到两个星三角接触器

经常这样接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K:

第二个合理
因为如果星型不能切换
则第一种情况下电机多半是会烧掉的

我支持!!

网友Z:
为什么 一般不同时加热热继呢

网友AA:
众所周知起动电流都是很大的,即使是空载起动时!起动时第一种方案完全没用上热继电器,还有就是楼上所说的三角形无法转换时,对电机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一般工程都会选用第二种方案,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B:
一般都是采用第二种的接法,但是对于大功率的电动机,还要采用互感器来才行。

网友AC:
还是第二种比较合理。

网友AD:
个人认为第二种接法比较合理,很好地利用了热继在电机启动,运行全过程中的保护功能.

网友AE(2009-04-22):
                都过了三年了还讨论这事?可谈谈无碍.第二种的好处;起动时是星形的,那么就是KM1与KM2形成此时热继电器也随之工作.相对第一种来说其转换时才工作,这一点对整个电路来说有不合理的表现.万一在起动时的几秒至十几秒之内戓没到转换的时间里,接触器的触头抑或线头接触不好,掉线之类就没有起到保护作用了.建议使用第二种.

网友AF(2009-07-29):
第一种接法的整定值该多少呢

网友AG(2009-09-05):
我觉得两种电路是一样的。第一种热继放在了电机线圈的头上;而第二种放在电机线圈的尾上。都可起保护作用。只不过我们比较习惯后一种。还有一种如前面所讲,可放在空开后面。区别在设定电流要看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网友AH:
新颖,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常规第二种。

网友AI(2009-12-25):
引用 网友T:
第二种只能起动时保护,运行时热继电器无效;第一种运行时保护,起动时无效。本人比较同意19楼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小容量电机用星三角降压起动,较大容量的用自藕降压的多些。

第二种起动和运行的时候都可以保护啊 第一种起动时候没有保护 运行才有保护

第二种肯定好些 应该采用第二种

网友AJ(2010-04-26):
第二种了,合理,配线也省很多事

网友AK:
t第二种了,因为较大起动负载的设备在起动时,可减小负载,如水泵在起动时,必顷关闭出水阀,而风机则关闭风门。

网友AL(2010-05-28):
比较常用的是第二种,但是第一种问题也不大,至于启动时如果无法切换也不是热继电器能保护的,你的热继电器能在几秒中动作吗?除非大过整定电流很多,短路电流是断路器分断的.热继电器是长延时保护的,短延时保护是熔断器和断路器.如果星形接触无法跳开,形成短路不是热继电器能起保护作用,要依靠断路器或者熔断器来保护!

网友AM(2011-05-28):
在运行接触器下和在断路器下整定电流是不是一半,急,忘高手赐教!!!!!!!!!

网友AN(2011-10-06):
图1,选用的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相等。

图2,选用的热继电器电流的整定值应是被保护电动机额定电流值的1/Ö3。

这样整定对不对?

网友AO:
在可能发生堵转的情况下,1可能烧毁电机

爱运动,爱生活

网友:
楼主FR两种放置位置,电流整定值都应一样(约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值的根号3分之1).

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小,星形运行时电流值最小,等于三角形运行时环内电流值的3分之根号3,(三角形运行时环外电流值的3分之1)

网友AP:
讲通俗点,就是在三角运行有保护,在星形运行时是没有保护的。说的是第一种

网友AQ(2022-10-07):
引用 网友AF:
第一种接法的整定值该多少呢



1/1.732

网友AR(2023-01-30):
一直用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