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求助:关于力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6-05-20):
各位高手,请问我在使用力控的新发布的5.0版本软件中,用仿真PLC时出现了不能仿真的问题。在第一次时是可以仿真的,请问各位如何解决。(我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件)。谢谢!

网友A:
我是力控龙小雄,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你按说明书的要求再试试,如果还不行,你给北京技术部来电话:010-82856898

网友B:
龙工,我有个力控的acess的存储问题,始终作不出来,能不能叫你力控的技术人员帮个忙啊?汤江龙qq33979305

网友C(2009-03-30):
我在做三容水箱液位控制的设计,系统要求如下:一开始运行就要求第一个水箱液位是满的,然后打开第一个水箱和第二个水箱之间的阀门才向第二个水箱充水,等第二个水箱液位达到90%时,就关闭第一个水箱和第二个水箱之间的阀门,打开第二个水箱和第三个水箱之间的阀门向第三个水箱充水。请问各位高人该如何实现?

网友D(2009-05-21):
现在力控能和300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