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西门子ET200应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5-20):
求教各位大哥西门子ET200有计算功能吗,它都适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A:
西门子有ET200s,它的功能等同于CPU314,但是使用时注意它只能做PROFIBUS DP的从站。

楼主:
ET200有逻辑计算功能吗?

网友B:
ET200你单独怎么用啊?当然是做其他CPU的DP从站,逻辑计算用CPU完成不就OK了

网友C:
1、ET200系列是西门子PROFIBUS网络的从站模块,一般情况下作为PLC CPU的从站,他相当于SM321、322这些本地模块,区别只是它是远程的。
2、ET200S是带有CPU的从站模块,可以像S7-300系列一样下载程序,具有大部分S7-300所具有的指令和功能。加上主站模块还可以连接下层从站如连接变频器,这时候ET200S为主站,变频器为从站。
3、从ET200S以外的ET200模块功能相似于本地模块。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D:
受益匪浅啊。

网友E(2007-04-24):
(1) ET 200S 是分布式I/O 系统。
(2) ET 200M 是模块化的分布式I/O,采用S7-300 全系列模块,
最多8 个模块。
ET 200M 户外型温度范围-25°C 到+60°C。
(3) ET 200is 是本质安全系统,适用于有爆炸危险的区域。
(4) ET 200X:IP65/67 的分布式I/O,相当于CPU 314,可用于有
粉末和水流喷溅的场合。
(5) ET 200eco 是经济实用的I/O,IP67。
(6) ET 200R 适用于机器人,能抗焊接火花的飞溅。
(7) ET 200L 是小巧经济的分布式I/O,像明信片大小的I/O 模块。
(8) ET 200B:整体式的一体化分布式I/O。

网友F:
逻辑运算是在plc内完成的,et200只作远程i/o,可以理解为只采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