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电机的热过载问题

楼主(2006-05-20):
我经常看见有的电气控制中用的是单相电机,但是过载保护器用的是三相的,由于这样本身就造成了过载保护器的电流不平衡,请问各位高手这样还能起到对单相电机的保护吗?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2006-06-19):
可以,最好将火线传联三个出电后再接电机

网友:
在无替换情况下, 可以,必须将三个火线串联后再接电机,因为三相热继电器靠三个铜片受热、变形带动顶杆跳闸。单接一相会拒动。

楼主:
原本是将相零二线通过过载保护器的。这样不是就要将零线分开了吗?

网友B:
你可以将两路串联起来用,三相热继电器就平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