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问:用MM440变频器(不通过PLC运算)能实现卷取的恒张力控制吗?

楼主(2006-05-20):
请问,用MM440变频器(不通过PLC运算)怎样能实现卷取的恒张力控制。MM440变频器里有恒张力这一参数,我好象还没注意到,我原以为是通过设定变频器的转矩来达到所需要的张力,不知到底怎样实现恒张力控制。 这是我一直追求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两种方法:
1:PID过程闭环
2: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
请问zzj1382:
若用第一种方法进行PID过程闭环,设定的张力值怎样转换为变频器所认识的物理量,比如说速度值,频率值,转矩值等等,反馈值肯定是从压力传感器上读出的模拟量,对吧??
对于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变化的转筒直径,然后乘以F,得到变化的转矩,送到变频器中,从而改变转速保证F一定,对吗?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是要加装角度传感装置的,这个装置的作用就是,当张力发生变化时,利用浮动摆杆将这个张力变化反馈到变频装置.作为PID的反馈.而给定是装置内部给出的.
那么,装置要求的功能就是实现这个摆杆的平衡,平衡了,张力就是稳定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调整PID的参数的问题了.
第二中就是你所描述的

楼主:
谢谢,我回去再思考一下,有部懂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B:
用WD05卷取专用变频器,内置有张力控制器.

楼主:
WD05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哪国的,看看再说,不过有张力控制器很好啊

楼主:
请问ZZH1382,你若用第一种方法控制,PID的输出是转矩还是速度。
请问MM440的变频器能同时进行速度与转矩控制吗??

网友A:
PID输出的是速度,不是转矩

网友C:
我以往一直用西门子的6SE70带码盘的矢量控制方式,采用转矩限幅下的速度控制实现带钢的恒张力卷曲。MM440有资料介绍过恒张力卷曲的应用,但是在高速卷绕易损薄料时不建议使用MM440。而且不使用PLC作计算卷径,加减速补偿等只用440也是很难想象能够实现,除非你有张力检测装置采取直接张力闭环控制。

网友C:
在西门子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西门子通用变频器应用实例手册》

楼主:
回东和薄板,所计算出的转矩是直接送给转矩的上限值??

网友C:
回MEXICO:是的6SE70是P493&P499,MM440是P1522&P1523

楼主:
回东和薄板
我想通过PLC计算出的最大值应该付给P493还是P499,电机工作时,或在0速度时,是以哪个值工作,还有正转与反转时也是以哪个值工作?

网友D:
偶是初学者,请各位大虾仔细讲讲

楼主:
回东和薄板,我想应该是付给P493,且电机正转或者反转时都以P493工作,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C:
回MEXICO: P493为正向限幅,P499为反向限幅,这种张力控制方法是:当张力辊需要向前出力时,使速度设定大于实际速度,转矩环饱和达到转矩达到正向限幅P493;当张力辊需要向后出力时,使速度设定小于实际速度,转矩环饱和达到转矩达到反向限幅P499;此方法的前提是该段在生产线存在一组速度辊,作为速度基准.

楼主:
回东和薄板:若启动时向前出力为,不论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只需设定速度大于零即可(比如说卷取)我见过卷取有逆时针转和顺时针转的;同样启动时要向后出力,只需给定速度小于零,(比如说开卷)我见过开卷一般为顺时针转,。
若想改变转动方向,只把这一位设为1或者0,不论对开卷和卷取。
东和薄板: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QQ吗??

网友C(2006-06-19):
回MEXICO:msn jhc1975@hotmail.com

楼主:
回东和薄板,我的邮件无法发给你啊 告诉你我的邮件吧,robinzzh@tom.com

网友C:
回MEXICO:jiahongcheng2008@yahoo.com.cn

网友E:
你可以用一快译码追踪器。也可以用一台张力马达。你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给你说,twtxkjpl@yahoo.com.cn

网友C:
沉默的影子: 快译码追踪器是什么啊?能否告诉我!jiahongcheng200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