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与FX2N-4DA和FX2N-4AD-TC的接线图

楼主(2006-05-20):
小弟初学,做一控制系统设计,用到了FX2N-4DA和FX2N-4AD-TC模块,现在要画FX2N与以上两个模块的接线图,求哪位大人指教一下该怎么画?以上两模块各占主单元8个I/O点,可否一个占8个输入点,另一个占8个输出点?FX2N-4DA在NO.0位置,FX2N-4AD-TC在NO.1位置,请大人们指教指教小弟!!!

网友A:
请问你那里有没有FX2N主机和4DA模块?我感觉你那里应该没有主机和模块。

网友B:
那很好做的啊!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啊!首先程序分开一个1号站,2号站!4DA是一个数模转换,4AD_TC是一个模数转换一个热电偶信号!是通过4AD_TC一个输入模拟信号,然后通过4DA转换输出模拟信,这信号有<电压,电流>在下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C(2014-06-23):
最好能有CAD版的接线图。

网友D(2018-03-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