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站频繁启动解决方案

楼主(2006-05-20):
液压站由于频繁启动马达多次烧毁,同时伴随接触器也烧毁。是由于接触器的和热继的容量太小吗?

网友A:
为什么会频繁启动呢?是因为压力降低的原因造成频繁启动还是其他原因?是压力降低原因可以把压力范围调大一点啊.接触器和热继是否太小你算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多大的马达呀

网友C:
没有软启吗?

网友D:
要是频繁启动,电机的发热时间远远小与热继的脱扣时间,热继是不会起作用的。

网友E:
液压站没必要频繁启动马达
设计有问题
一、 自动化项目设计
PLC编程、人机界面(触控屏)规划设计
步进马达、伺服马达、张力控制电路设计
变频控制电路、直流调速电路设计
      各种自动化(PLC)电路设计、电控箱制作
二、自动化电控电路维修
      工业控制电路板维修、注塑机电路板维修、PLC维修编程、
变频器维修、CNC数控电路板维修,各种机械设备电路检修、
印花机械设备电路设计维修、
三、进口自动化设备电路维修
PLC(可编程控制器)
三菱、西门子、松下、富士、欧姆龙、、、、
HMI(触控屏、人机界面)
EVIEW(MT) 、  HITECH(PWS)
FUJI(POD)、三菱(GOT)、、、、、、
QQ:168000452

网友F:
液压泵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节能..
需要帮助请联络..T:13361907602

网友G:
考虑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液压泵一般都有卸压阀或回流阀,不应该频繁启停的。设计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