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高手指教

楼主(2006-05-21):
请各位高手帮忙:
目前我有一台C200HWPLC的AD003模块0号IO会出现ERR指示灯亮起,无法读取数据,帮忙分析
我电话是13914997658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你新组态的系统,很有可能是你的地址重复了。AD003上有一个地址设定旋钮,看它指对的数字与你别的模块有没有重复。新买的模块一般都是0,如果其实不行,联系我好了,MSN:mengti-wei@hotmail.com,QQ:3278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