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6-05-21):
如何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同时配合主速升降而调整,这不是开卷也不是收卷,这是中间轴,我用过浮动辊由变位检出器来控制,而用张力控制器的输出没运用过,张力的信号与主速的信号如何合为一组信号来控制变频器,是将张力信号与主速信号在PLC内合并处理在进行D/A输出,还是有其他方法,如一些合成控制器,请指教

网友A:
我刚刚用艾默生TD3300做收卷调过一套系统,总共五台变频,TD3300做张力闭环,其它变频器是同步控制,控制得不错,大家可以互相交流,我的Email:lfbridge@126.com
你的系统我想可以通过主给定+张力过程PID辅助给定来控制,张力信号可以在TD3300变频器中处理计算,再设定一个百分数和主给定叠加.当然你说的在PLC中计算后通过模拟量输出或者通讯也能实现.

网友B:
我单位的控制器可以替代三菱的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原理是:高精度张力传感器在线测量基材张力的大小,当张力变化时输出一信号给张力控制器,控制器经比较运算后输出0到10V的电压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速度)即跟随设定张力自动调节,保持基材张力恒定。我叫应文帅,我的电话是13857529557。有机会大家可以多交流

网友C:
用张力控制器一样啊,bosizik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