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静止式进相器是否节能

楼主(2006-05-21):
静止式进相器是否节能,是如何节能的.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不能节电,它的作用是提高功率因素.是电容价格高的产物;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重庆大学开发的.节能是奸商的说法.

网友B:
对,就是这样!!!!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可以减小无功功率和电流,减小电路损耗 算不算节能?

网友D:
请问周公: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不要泛泛地说是提高功率功数。我们厂是在用,但要说明它的工作原理还是搞不懂。请指教。

网友C:
现搜的:“工作原理及主要特点
该装置是采用交一交变频技术将 380V、50HZ的交流电压转换成与电动机转子频率相同,相位滞后转子电流90 。 的补偿电压,随着补偿电压的逐步升高,电机定子电流逐渐降低,定子侧的无功功率逐步下降,达到功率因数逐步上升的目的。 ”
这里可以做参考:
http://www.wanzhou.com.cn/showarticle.asp?news_ID=17
其余还有:http://www.google.com/search?num=20&hl=zh-CN&newwindow=1&q=%22%E9%9D%99%E6%AD%A2%E5%BC%8F%E8%BF%9B%E7%9B%B8%E5%99%A8%22*%22%E5%8E%9F%E7%90%86%22&lr=lang_zh-CN%7Clang_zh-TW%7Clang_en

网友B:
一个正规的单位的正规配电室没有自动电容补偿柜?

网友A:
周公说:提高功率因数可以减小无功功率和电流,减小电路损耗 算不算节能?
我问: 静止式进相器用不用电?投入与产出决定一切.

网友C:
不明白问什么东西‘用不用电?’是怎么回事。。。。。没听说什么东西能‘决定一切’。

网友E:
电机的功率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其中无功功率对于电机来说,最终也不从电源吸收功率,也不消耗和向外输出功率。无功功率的减少,导致电机的功率因数的提高,结果使得电源输入电机的视在功率的降低。从节能的角度考虑,对于电机本身并不节能,但是由于视在功率的减少,也就是从电源(供电)到电机的线路上的电流减少,减少线路损耗,这部分的能量有所节约。

网友F:
静止式进相器肯定消耗一定的功率,但若对大电机进行补偿,这些功率将显得微不足道,这肯定节能!

网友G:
进相机只能降低无用功,提高功率因数。电机从电网中吸取的功率是一定的,输出功率小是因为那一部分做了无用功。进相机就是为了降低这一部分无用功

网友D:
我厂用在245kw电机上,串接在绕线电机的转子中,进相机用1.5kw电机带动。没有进相机时245kw的定子电流为410A,用了进相机时为360A,节能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楼主:
没用进相器所测电流有无功电流,用了进相器后,功率因数提高,无功电流减小,所以用了进相器后电流降低,而我们的电量是计量有功功率.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楼主:
我们公司进相器投入后电流摆动大,请问各位前辈是怎么回事.

网友H:
请问尚月!
贵厂的相器投入后电流摆动大,没有说清楚阿

网友I:
那位给谈谈.提高功率因数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对企业有那些好处?

网友J:
楼上的,对企业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只是为了稳定电网,使其电网小波动。。。

楼主:
进相器投入后电流摆动大,电机转也有变化,功率因数表也摆动.

网友A(2006-09-15):
提高功率因数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对企业没有好处.(不考核功率因数的情况下)我们的电量是计量有功功率. 静止式进相器肯定消耗一定的功率,我就听用户说过不用还少交了电费,有交费单!!!(不考核功率因数的情况下)

网友K(2007-10-21):
请问,进相器是不节能的吗?如果这样,企业投入这种设备只能起到稳定电网的作用岂不是得不偿失?

网友L:
使用进相器可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可以减小无功电流,减小电路损耗,只有很小的节电作用.我认为其主要作用是降低了电机运行温度,或着说是提高了电机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M(2008-02-1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M(2008-04-22):
降低绕线式异步电机定子线路中的线损!

网友N(2009-08-16):
能量是守恒的,所带动的机械设备所需要的功率是固定的.用了进相器后虽然降低了电流,但功率因数提高了,P=UICOS@,我们用的有功计量表.它只吸收了多少无功,这部分的无共并没有转成有功.但用了进相器后,只是减少了铜损,提高了电机的效率.对于节能只是起到了微乎其微的效果!

网友O:
楼上的说法好好想想,挺有意思.

实际效果用节能来说是相当不错的.确实为企业省下了钱.

网友P(2010-06-24):
静止式进相器对交换性负载作用有多大

网友Q(2011-02-24):
这个不懂,哈

出售进相器主板,驱动板, 主板有改进的,带定时功能,

王工13803873579

网友R(2011-05-07):
http://hbwzy888.cn.alibaba.com/电控主板生产,PCB抄板,电控设计,插件、贴片加工,订购电话:13197186061(进相器主控板生产,10套以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主板设计)

网友R:
      http://www.qi-fan.com/电控主板生产,PCB抄板,电控设计,插件、贴片加工,订购电话:13197186061,0710-2868610 传真:0710-2988387(进相器主控板生产一套3块板提供普通板和变负载板),10套以上为客户量身定做主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