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维修

楼主(2006-05-21):
各位同仁:本人最近修了一台日本京利高速冲床。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高速冲床不能正常启动,查找原因是主电机的调速变频器{东元7200MA}没有工作。
        当时变频器的显示单元已经坏了,看不到故障代码。经测量,在变频器启动的时候,正转信号被送进变频器的时候,反转信号的电压有24V变成了20V,当拆除反转信号时,变频器启动正常,由此我在处理了反转信号的信号线后,机床恢复了正常工作,而且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A:
思路很好

网友B(2007-08-23):
当您的工业设备显示器坏了,不能修时,该怎么办?
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RGB转VGA(ED-8218)可将大型工业设备中的RGB信号转换到VGA输出,接上普通用的显示器,不但帮你解决了购买设备显示器的困难,还节约了不少成本.
产品说明:

介绍:

1、输入信号有支持:

  a、R、G、B、H、V 分离同步 5BNC
  b、R、G、B、H+V 复合同步CSYNC 4BNC
  c、R、G、B 绿色同步SOG 3BNC
  d, Db9头输入/Db15(EGA转VGA,CGA转VGA)
2、信号幅度有两种:
  a、标准0.75V信号(标准模拟信号)
  b、3.5V TTL信号(CGA\EGA模式)
3、行频:15625-68000HZ、场频:50-65HZ.
4、图象的调整简单,调整数据可以记忆。
5、体积小。方便安装.
6、功耗低。性能稳定.
7、图象无闪烁、无噪点、边缘无锯齿。高清晰度,最高支持1080P。
8, 支持输入格式 525 (480) / 60i, 525 (480) / 60p, 625 (576) / 50i, 625 (576) / 50p, 720i,720p,1080i,1080p.
9, 支持输出VGA 1024*768
10,支持RS232串口调节,可调上下左右,亮度,比对色彩等
11,支持系统底层软件升级,如非常特殊行场可由RS232升级。
12,说明书与软件请在本公司网站下载。
13,配件九针转15针线(如果需要请注明!20元一条)
产品应用:
数控机床显示器 代替RGB类显示器
DCS系统显示器 工作站显示系统,显示。
注塑机用显示器
分析仪器显示器
进口设备显示器
医用设备显示器 B超,显微镜等RGB显示器。
进口仪器仪显示器
FCM SMT显示器 各种SMT显示器。
QQ:514364779,电话:13510415941

网友C(2008-06-28):
正转反转都有信号,变频器当然不装转咯

网友D:
好象是电路正反连锁控制?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E:
为什么会正转时有反转信号输入的呢?

网友F:
590及西门子6RA系列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G:
有可能是双手保护电路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