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教 编码器和译码器的区别

楼主(2006-05-21):
请教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下编码器和译码器的工作原理和应用上具体有什么区别,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模糊中...谢谢

网友A: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B:
如果上网搜索编码器,会有两个方面不同概念的条目,一个是工业用传感器编码器概念,将旋转的角度或直线长度通过数字量(或脉冲)的信号形式输出,称为旋转编码器或直线编码器,另一种是数据打包传输的概念,将数据通过一种约定的形式打包编码传出,另一边接收的用内置约定协议的译码器再将数据转出,例如即将要开通的数字电视信号。
你说的编码器与译码器是第二种概念。

网友C:
还有一种是数字电路中的最经典的概念:编码器将多输入变为少输出,译码器少输入变为多输出。例如 10-4 的编码器(按键编码)和 4-7段译码器(数字显示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