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行业的变频器应用

楼主(2006-05-21):
请问各位,电梯行业里使用的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有什么不一样呀?

网友A:
电梯行业使用的变频器和通用变频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目前也有很多电梯专用变频器,甚至这些专用变频器有些都是零散的装在控制柜里的!要说不同的话,还是要根据电梯的运行特性来说!经常转换运行方向而且要求定位准确,而且还有舒适性要求,当然安全要求还是最重要的。

楼主(2006-06-22):
那要专用的变频器的,里面要有时序控制。我们是意大利西威变频器中国总代理,电梯专用的,目前已经占有国内20%电梯市场。请访问www.tlzdh.com

网友B:
肯定要电梯专用变频  一般都是矢量型的

网友C:
杭州通灵呀~

网友D:
其实,两者没有啥大的区别,如果你是个PLC高手,并且你完全理解了电梯的工作流程与特性,你可以用普通变频器拖动电梯。在专用变频器里,只是固化了电梯的时序、平层控制等程序而已。

楼主:
呵呵,高手不用买变频器了,自己开发得了

网友E:
  买变频器和微机板太麻烦了,干脆用变频器和微机一体的好了,调试简单,价钱便宜!

网友F:
听过IPC吗?带能量回馈,价格还可以。

网友G(2007-03-10):
电梯变频器的未来是一体化电梯控制器,就是将变频器与电梯逻辑控制结合在一起,目前国内数的上的电梯厂家基本都是这种方案/,

网友H:
电梯的变频技术,由90年代的PLC+通用变频,发展到了,带通讯功能微机板+电梯专用变频器的方式.最新的进展就是无机房电梯,钢带传动.奥的斯的.
 电梯的控制采用串行通讯.远程由过去的调制解调器通讯发展到以太网通讯.
 电梯控制技术也很成熟,主要体现在逻辑控制比过去更安全了.
电气回路加入了主回路和刹车回路,到门回路的防粘死控制要求 .

网友I:
安川变频器在电梯行业里占80%市场

网友J:
购 :                                                         PS12036两快。原华为TD1000 400V 1.5KW 用逆变何型号?一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御名☆在 2007-3-10 10:58:00 发表的内容:
  安川变频器在电梯行业里占80%市场
--------------------------------------------------------------------------------------------
上述数据是不准确的,2006年中国电梯产量是15W台左右,大侠自己算算安川有没有占到20%?

网友K:
一些电梯不使用变频器驱动,另外一些电梯厂自己做驱动,因此电梯行业内变频器市场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大,Yaskawa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网友L:
安川还是不错的!

网友M:
安川.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东西。

网友N:
本公司代理的优利康(日本)变频器.能应用于电梯并且能充分满足操作与控制要求.

网友O:
怎么总看到倭国的奴才在这里胡乱吹嘘!

上面回答的是有几个懂的,但是却没有一个说清楚的。

电梯分很多种,首先有直梯和扶梯一分,还有客梯和货梯一分,建筑机械里的升降机也有人将其划到电梯里的。

这里面,控制最粗糙的属建筑升降机(多是一拖三)和客梯,然后应该是扶梯(没见过?!大家都去过商场吧)。这类应用对变频器要求不是很高,只要采用矢量控制技术的都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但是对于直梯里的客梯,又可以分为高速梯和低速梯,究竟多高的速度才算高速梯,我也没有见到明确的说法,但是一般的2米/秒的电梯,对于一些品牌的通用变频器,闭环控制,实现起来就不是很容易了。最主要的问题和PLC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舒适度的问题!对于高级酒店里的客梯,要求把硬币竖起来,启动停止中硬币不许倒!还有用一杯水测试的,不许有波纹!!考虑到电梯可能只载一个人,也可能满载,但是配重不可能变化,所以对变频器的要求很高。
至于高速电梯,不要想了,绝对是专用变频器!!

顺便说一句,也只有中国的电梯才要求这么苛刻。咱们国家别的不和国际水平比,这类奢侈品上绝对世界第一水平。

网友P:
  无需高性能的变频器,只需根据电梯载荷的变化,并根据电梯的运行方向给予相应的启动力矩补偿及可,当然还要求为闭环矢量控制。

网友G:
自动化老菜鸟说的有道理。
另外,最近消息目前国内变频器可以使用在高速电梯的只有汇川品牌(MONARCH),在江苏,4m/s。我坐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