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怎样防干扰?

楼主(2006-05-21):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及TP070触摸屏,我的设备上还装有变频器,只要变频器一运行,PLC和触摸屏就不通信了,请问哪位师傅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A:
你的PLC是如何供电的

网友B:
可能是当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干扰引起的。增加防干扰措施。

网友C:
对PLC的电源要隔离供电,并加装低通滤波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应该试一下,看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各厂家的变频器的干扰也不一样,有的干扰大,有的干扰小,江南浪子one,你能说一下,你们选用的隔离供电的具体型号和参数吗,还有低通滤波器

网友D:
把他们分开

网友E:
把变频器我S7-200分开,再把变频可靠接地就行了。我就这样处理过。效果很好。

网友F:
给PLC供电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加隔离变压器把控制部分的供电和动力供电分离开,能有效隔离干扰!

网友H(2006-06-20):
各用一个柜子,不要装在一起!

网友I:
S7-200的手册上讲的很明白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J:
是的,把变频器与S7-200分开,再把变频可靠接地就行了。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K:
变频器的电源加滤波器,变频器到水泵之间用屏蔽电缆,屏与PLC之间的数据线要与电缆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