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历史曲线为何显示不全?

楼主(2006-05-21):
当转到历史曲线时,每次只是从当前的时刻开始显示,选择以前的数据开头,以前的数据也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08-05-10):
在设置里改一下就OK了。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哪个设置里改什么?
能说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