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输出不平衡,怪异?

楼主(2006-05-21):
现有一台FUJI-P11-75KW的变频器,客户反映遭雷击损坏,检测损坏器件为:
 1\"3个整流全坏
2\接触器粘结
其他为发现异常,将损坏器件更换,通电试机,发现输出不平衡?
更换6块PC923故障依旧,后检测输入端信号,发现CPU驱动信号没有(V下桥,U上桥,W上桥都没有)  输出电压检测为UV-1500V  /  UW-0v/VW-0v)
后又更换主控板,故障依旧!
故障还可能出现在哪里? 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

网友A:
查驱动板上的反馈电路

楼主:
更坏DG441,故障依旧!

网友B:
EP-3959C3我有

网友C:
建议在换管的同时要换驱动板,管损坏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驱动板坏了引起的。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多支持一下,究竟是在驱动板还是主控板!

网友A:
运行时7710有没有脉冲反馈给cpu板

网友D:
1 驱动有问题. 导致走直流.
2 更换你的输出模块看一下.
如有其他问题可以打021 -62141466

网友E:
主板,倾动板 有 请联系13356042803

网友F:
IGBT换了吗?

网友G:
查319和2611

楼主:
问题以解决^换板子OK

网友H:
驱动电路有击穿,有可能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