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线请教S7200中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06-05-21):
假如我想用人机输入数据。指定S7-200PLC里M0。0数值为0 ,M0。1数值为1 ,M0。2数值为2 。。。。。。。,想把一个常数(252,或其它数值)输入PLC里,是用什么移位寄存器,或什么命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你对西门子的地址有错误的认识,M0.0是位地址,只能存放布尔量。所以出了0和1其余都不能放。如果想放十进制数,需要放在MW或MD中。一个MW包含两个M。存放数有很多种方法,看你善用什么,最普通的是用MOVW,MOVD等。你需要好好看看西门子的地址规则再做程序

网友B:
这和你用的人机界面组态软件有关,有的不支持使用M存储器读写数值型数据,可用V存储器

楼主:
很对不起,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假如M0。0叵其它接通时输入0或1。2。3。其它数值

网友C:
用MOV_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