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供电局是这样算我单位功率因素的,算合理?

楼主(2006-05-21):
供电局是这样算我单位功率因素的:不看功率因素表,只抄10kv进线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然后:功率因素=有功电度/(有功电度+无功电度),结果经常很低被罚款。(功率因素表一般在0.88~0.92)。百思不得其解?某日在抄表时发现无功电度表不转,便查起来,经过摸索终于发现了规律。原来我厂有两台6kv汽轮发电机,与两台10kv主变二次侧的6kv并联运行共同供给全厂负荷。因工艺的变动,有时发电机容量不够,主变自动输入外电,有时发电机容量过剩,主变就自动往电网外送电。问题就出在这里,当用外电时有功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均正转,当往电网返送电时有功电度表反转,但无功电度表不转。这样一个月下来有功电度因加加减减,总体用的不多,但由于无功电度表只加不减,累计起来会很大。通过 功率因素=有功电度/(有功电度+无功电度)的分式可以看出,分子一个月平均下来不大,但分母只增不减相对就变大,除出来功率因素当然很低,实际并不低。不知供电局这样算合理吗,有依据吗?我厂有办法应对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发到我的邮箱。我帮您分析一下,我刚来这里,不熟悉这里的方式。mrlqt@163.com

网友A:
不是象他们那么算的,是功率因数=有功/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的平方等于有功功率平方加上无功功率的平方。
你们的功率因数低罚是没有错的全国都一样,除非你们与电业局有不奖不罚的约定。但是那样电费单价很高的

网友B:
不知这种并网方式是不是合理.供电局同意吗?频率能达到指标吗?请电厂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是发电机往外送电时,无功电度表不转,供电局这样做合理吗有法律依据吗?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怕你卖电?8

网友C:
供电局有详细的计算方法呀,查表即可

网友D:
功率因数表只是实时监测用的仪表,不能作为收费依据,能够作为收费依据的只有两块计量仪表,一块是有功电度表,另一块是无功电度表,目前我国的一般10千伏高压用户电费收费方法采用两步电价,一部分叫做基本电费,即用户受电的变压器装机总容量乘以各地区规定的单价,这部分的电费必须每月初先交,另一部分为有功电度表的当月实际表计数乘以当地规定的单价,同时还要加上当地政府制定的其他费用,有的地区还应该将非生产照明这一部分电量单独计量收费,或者照明部分没单独装表计量的,利用一个公式按照当月总电费的比例算出照明电费,这些就是正常的月电量电费的收取方法,而无功电量的消耗则是按照当地对各个不同行业用户规定的不同标准以罚款的形式收取,冶金行业一般规定为0.9,机加行业一般规定为0.85,即通过当月有功和无功电量计算出的功率因数为依据,按照行业标准规定的指标,每降低0.01则罚当月总电量费用的百分之多少(当地政府制定的标准数),同时我国电力紧张局面还没大面积缓解,限制用电的方法还有将每天的昼夜24小时划分为峰时、谷时、平时,且每个时段按照不同的价格收取,鼓励谷时用电,谷时电价也低,为平时电价的50%,而峰时的电价比平时电价增加50%。通过这种方法调控供电平衡,至于无功电表在向电网供电时不转的情况,这就是你们在与当地电业部门签订供用电合同时的协议条款中应提及的项目,现在生产的普通无功电度表一般都具备防止反转的功能,你们应该与当地电业部门协商,达成协议后换成电子式智能化计量仪表。

网友E:
季全共,看了你的描述只能说一句话4个字:规则问题!
你的描述来看从理论讲罚款不合常理,不过电力公司执行的是“规则”,从他们的规则上说罚你也没错!
我觉得你现在的问题出在计量方式上,要按“小老头”的方法解决是个办法,不过中间需要加入你们所在地的高压计量部门一起出台方案,这样对电力公司在“规则”上才是合法滴,否则如果是你们单位自己做的,一切估计还是白搞!

网友F:
供电局这样算,合理

网友G:
供电局这样算不合理,但也只能这样算,谁叫你们的供电电源是在一起的,只有改变用电方式,就会按正常的计算方法计算。

网友H(2007-01-06):
功率因数=有功/视在功率,与当地电业部门协商换成电子式智能化计量仪表,或电业部门另装无功电度表在两台6kv汽轮发电机输出母线上,分表记量。

网友I:
供电部门这样结算很不合理!

网友J:
合肥的计算是功率因数:无功电量/有功电量后的比值,然后与力率及电费增减查对表比较,取得力率,无功=变损+无功表的计量数+铜损*系数,计算相当麻烦

网友K:
1、供电部门这样结算很不合理!
2、功率因素=有功电度/√[(有功电度)^2+(无功电度)^2];
3、例如:有功电度 = 3 无功电度 = 4
功率因素 = 3/3+4 = 3/7 = 0.43 (错误算法)
功率因素 = 3/√[3^2+4^2] = 3/5 = 0.6 (正确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