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发光灯能正负能接反吗??

楼主(2006-05-21):
24DC---LED灯能否接反正负!!我没试过~~~请大家说说

网友A: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二极管接反就截止了。

网友B:
要看看电路里面有没有极性保护电路,有的话怎样接都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接反了不亮的。。

网友C:
接反了不亮

网友D:
24DC接反了可能的情况:1. 不亮;2. 击穿。

网友E:
一般情况不要接反了.不然击穿的话会影响电源短路.造成新的故障.

网友F:
前端加二极管桥式接法,正反接都可以

网友G:
其实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保证不会损坏发光灯.

楼主:
我没试~~那东西我买来要5000多元~~~怕万一!!!!

网友H:
   交流可以,LED,电流是关键。

网友I:
对于交流电路或者标明是用在交流电路中的,可以不考虑极性,比如市场上常见的机床或电气用LED指示灯。
对于直流电路,那就不可了,接对极性,则亮,接反,不亮。
必须注意,这些指示灯本身是使用LED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电阻来适应不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