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换开关?

楼主(2006-05-21):
我单位某设备设有两套控制系统(PLC/PMAC),为了在这两套系统之间相互切换,需要一种转换开关。
请帮忙推荐一种品牌。谢谢!

网友A:
上海二工的不错.需要的话可以说一 下您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型号和接点图.

网友B:
现看切换的量有哪些,容量如何